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的gps校准是这样的,。我用的是pixhawk,外置罗盘

楼主(2019-03-31):
(图片)

网友A:
随便点一个其他的选项,然后按住ctrl,再点指南针项,在右下角就会有传统指南针校准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点一个其他的选项,然后按住ctrl,再点指南针项,在右下角就会有传统指南针校准选项了。 ...

为什么没有球点出现呢,就是有立体的那种,我这种校准完了,算是完成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球点出现呢,就是有立体的那种,我这种校准完了,算是完成了吗?

只要能解锁就校准完了,如果传统方式校准,没有色点出现,说明你的磁罗盘无效

网友:
路过ヽ(  ̄д ̄;)ノ看一看  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解锁就校准完了,如果传统方式校准,没有色点出现,说明你的磁罗盘无效

这种是因为apm版本的原因导致没有色块出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因为apm版本的原因导致没有色块出现?

mp版本,笔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球点出现呢,就是有立体的那种,我这种校准完了,算是完成了吗?

这是新版的校准。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情况的

网友:
新版的地面站 只有进度条
向导里面就有立体图 不过向导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版的校准。

懂了懂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