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个固定翼飞机,包括遥控器,但是我完全没有基础...

楼主(2019-03-31):
我想一个固定翼飞机,包括遥控器,但是我完全没有基础怎么办啊,各个组件已经看懂了感觉问题不大,问题是遥控器,发送和接收这一块完全都看不懂,不知道怎么焊,更不知道怎么连接电脑怎么写程序进去,还有电调怎么做媒找打帖子,电调需要写入程序吗

楼主:
已经开始做了。。老是买错少买元件,来来回回好多回采购了

网友:
看了閣下的所有貼文...
小弟只能說您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小弟接觸航模7年多...
自認連皮毛都還沒學齊呢...
您一開始入門就要直接挑戰打BOSS...
就怕這一桶冰水很快就澆熄您的熱情了

楼主:
你说的那是买现成的,没有DIY的感觉,就是组装加调试,我打算买模块焊接和元件这样才好玩

网友:
固定翼简单,无非就是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两块。动力就是电池、电机、电调,控制就是遥控、接收、舵机。现在一般的器材都是插接的,基本不用焊接,传动结构那些的一看就明白吧?无非就是接收机的插线需要注意一下,顺便还要了解一下舵面受力,飞一下模拟器就知道了,舵面的运动在模拟器里面和真实的是一样的

楼主:
3D打印感觉难度更高。首先,我想把飞机先会了,再绘图写字机器人,然后再3D打印.难度顺序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
还不如学3d打印呢,自己打印低风阻飞机壳,有品牌的商品,你再研究也没人家的好,不如学装机和3d打印改装

网友:
去摸吧搜索萝莉教程,里面有详细的遥控与接收的制作方法

网友:
先从简单的成品入手,可以部分diy,慢慢来,不着急

楼主:
希望有大神来指导下,说通俗的语言,专业名词一点都不懂

网友:
遥控器和接受都是成品,不需要怎么焊,参数的设置可以看控的说明书,写程序这块属于进阶要求了,如果是初学,可以先找简单的,等飞起来再说!

楼主:
我不想买遥控器。。这样就没有了DIY的意义了,我想学习,这样以后自己才能创造东西

楼主:
我想学习怎么做,不是要那么个东西。我的爱好是做东西,只有通过自己做出来才有成就感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下载的萝莉三代遥控器的固件对不对。打开是不是这样的。我这软件行不行,,可以的话我才去买零件了,完全小白,都不敢买

网友:
大疆,你值得拥有,需要吗?

楼主:
我想学做东西。任何成品别跟我说,除非交我做

网友:
好孩子,你想的太多了。你从没做过菜,还没吃过红烧肉,就像学着做一盘红烧肉出来?

楼主:
我去,你上论坛的目的就是喷人吗。

网友:
想做论坛里都是资料,飞控遥控电调都有,傻瓜式教程。没有必要在这发帖子浪费时间

网友:
自己做?网上现成的练就得了

网友:
很简单啊   玩过单片机就更简单了    stc的单片机

网友:
先买原件  多买几套  然后再跟着教程一步一步做就行了

楼主:
Uv4.exe         stc-isp-15xx-v6.85I.exe       这俩个软件,,电脑还要不要装驱动程序啊。。当然我也在到处查找资料,不是光在这里问,主要从没有头绪到现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大脑的折磨,好多教程都省略了一些关键的东西。都是给有懂行的看的,我这种新人跳过的内容我根本没法连到一起

网友:
全球数一数二的电子开源论坛Github上能找到你要的所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