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纸飞机,为什么有的副翼舵机在正面有的在反面呢?

楼主(2019-03-31):
看过论坛不同人做的,好像正反面不一样啊!

网友:
想在哪里在哪里只要正常使用

网友:
无所谓,你高兴在哪儿就装在哪儿。这种飞机本来精度也不高,能行就行

楼主:
不是吧,安装在上面副翼是往上翻的,安装在下面副翼是往下翻的,完全相反啊!转弯怎么个遥控法?

网友:
厉害了(ง •̀_•́)ง我的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安装在上面副翼是往上翻的,安装在下面副翼是往下翻的,完全相反啊!转弯怎么个遥控法?

你还是多泡泡论坛吧

网友:
你管它装哪里,方向错了,就在遥控上设置反向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安装在上面副翼是往上翻的,安装在下面副翼是往下翻的,完全相反啊!转弯怎么个遥控法?

哈哈,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我感觉 ,因该与你下刀开口的位置有关,看你是在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
无所谓的,如果你的遥控能设置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