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熊猫图传和奥姆威图传吗?

楼主(2019-03-31):
两者有什么优缺点,大佬更推荐哪一个?谢谢。

网友:
我现在全部换成熊猫了,售后好,而且效果很棒

网友A:
两个都不怎么样,忘接天线就会烧,还有自带的电源也不行,电流冲击也容易烧稳压芯片,用RUSH或者TANK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B:
两个都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没有用过。。

那你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不怎么样,忘接天线就会烧,还有自带的电源也不行,电流冲击也容易烧稳压芯片,用RUSH或者TANK没有这 ...

tank问题一大把。。售后都忙不过来

网友:
rush售后只有这么辣鸡了

网友:
性价比的话推荐熊猫
不差钱黑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