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数传连接地面站 按自动返航或者自动模式上会自动断线然后就连接不上

楼主(2019-04-01):
(图片)

楼主:
自动返航或者自动模式上会自动断线然后就连接不上,如果数传发射端不重新启动怎么连不上。

网友:
顶一个数传连接地面站 按自动返航或者自动模式上会自动断线然后就连接不上 地面站,pixhawk地面站,aopa地面站教学,aopa大疆地面站,地面站 无反应 作者:wyd1996 9 数传连接地面站 按自动返航或者自动模式上会自动断线然后就连接不上 地面站,pixhawk地面站,aopa地面站教学,aopa大疆地面站,地面站 无反应 作者:wyd1996 8587 数传连接地面站 按自动返航或者自动模式上会自动断线然后就连接不上 地面站,pixhawk地面站,aopa地面站教学,aopa大疆地面站,地面站 无反应 作者:wyd1996 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