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的品牌,型号等问题。

楼主(2019-04-01):
自从入手后,发现飞控种类五花八门。有品牌的,也有小作坊的。国外的国内的都有。用这个穿越机飞控来说,在现有的飞控范围内,什么牌子的性价比最高?其次通常大家说的f3,f4,f7表示着什么?再请问集成分电器的飞控稳定性好吗?

网友A:
F系列飞控都是拿单片机命名的,后面的数字就是单片机系列号,303,405,742,最好不要带分电板的,因为分电板这玩意发烫,集成了之后鬼知道这热量传导后会影响哪个器件,还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系列飞控都是拿单片机命名的,后面的数字就是单片机系列号,303,405,742,最好不要带分电板的,因为分电 ...

谢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