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MWC四轴飞控制作成功,感谢郝峰的教程

楼主(2019-04-01):
请忽略我的渣焊工

已装机试飞,感觉还可以,调试简单,很好

网友:
这线走位可以啊

楼主:
我是先固定好原件的位置,之后再看情况走线,不一定要跟教程一模一样,装机的时候知道插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
不,我不忽略!MWC四轴飞控制作成功,感谢郝峰的教程 飞控,四轴,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 作者:ELSE 1880 MWC四轴飞控制作成功,感谢郝峰的教程 飞控,四轴,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 作者:ELSE 1499 MWC四轴飞控制作成功,感谢郝峰的教程 飞控,四轴,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 作者:ELSE 3231

网友A:
希望楼主出个详细教程,或者吧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出个详细教程,或者吧资料分享一下

善用搜索功能,很早之前就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教程在论坛里了。

网友(2019-10-04):
赫峰的那个教程是真详细。最近准备来一发

网友:
楼主给个元件清单,QQ77604333

网友:
请问一下你是用于固定翼还是无刷四轴还是有刷四轴呢?

网友(2021-04-22):
不错来顶贴,不能沉了,也在学做有GPS的但GPS无动作

网友B(2021-06-02):
是Arduino nano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rduino nano版本吗?

开源的2560也行,再编译下的问题

网友:
Arduino pro可以用吗。

网友:
飞行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