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9-04-01):
问一下各位一个问题先说配置
大力25a电调,tcb  4s  1500   45c电池,210机架,推油门速度快的话foxeer1177摄像头会充气,再快一点整机重启这怎么解决

楼主:
猛推几次油门电池电源线也会发热

网友:
厉害了 摄像头还能充气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呗,用分电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