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1s供电,包含电调、直线舵机的接收机吗?就是爱因制作发的那个

楼主(2019-04-01):
爱因制作发的那个纸飞机,接收机,电调和两个直线舵机在一块板子上,还是1s供电的,遥控器用的devo 7e,想做个玩玩,找了半天没找到。要是单独买rx601接收机还得单独买5v升压模块,两个舵机,电调,重量也重。谢谢!

网友A:
那是地平线88接收机,100多一个。也可以找伟力f949接收机,连运费差不多80

网友:
或者去收一个V911单机!前提是你改了A7105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地平线88接收机,100多一个。也可以找伟力f949接收机,连运费差不多80

确实搜到了地平线3通道接收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