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飞控不能解锁

楼主(2019-04-01):
刚入手了个pixhack v3,所有都东西都调好后,解锁显示这个,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位高手教教我,先说感谢了

网友A:
重新校准罗盘试试

网友:
看消息里边报的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罗盘试试

重新校准了,还是解不了锁

网友:
校准的方法不对

网友B:
还有就是磁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磁场干扰

好的,感谢

网友:
双罗盘对的方位不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gps

网友:
罗盘校准

网友:
双罗盘信息不一致,偏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