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故障

楼主(2019-04-01):
我的B3充电器通电只有一个红灯亮,另外两个是烧了吗

网友:
你确定反面不来个图?

网友A:
未插输出亮绿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插输出亮绿灯吧

充电电芯满电绿灯

网友:
应该是反面的4056烧了吧  不过你这 b3还是扔了吧

网友:
我也建议扔了,这个东西把我几个电池搞坏了,不如早早的花一百多换个B6AC

网友:
建议扔了或砸掉,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建议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