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gps接线脚不一样

楼主(2019-04-02):
想把下图的廉价GPS焊接到apm上怎么分字母的含义,麻烦大神翻译一下,还有apm2.8自带罗盘和m8n的罗盘哪个好用

网友A:
280的第一和第六线不接,v电压g地线,中间两根是rx,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的第一和第六线不接,v电压g地线,中间两根是rx,tx

谢谢

网友:
bn220,直接接就行

网友(2019-08-23):
SDA和SCL是罗盘的,TX和RX是GPS的,电源不用说了吧

网友:
有没有两款GPS的原理图、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