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做一个单向有刷电调啊,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有刷电调网上教程很多嘛,就是让接收机或者主控发出的pwm信号来控制开关管,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网上教程很多嘛,就是让接收机或者主控发出的pwm信号来控制开关管,应该很简单的

我实物做出来了,但是不能通过接收机控制电机,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物做出来了,但是不能通过接收机控制电机,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不能控制室一直转还是直接就不转?一直转是占空比太小了,直接不转那就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控制室一直转还是直接就不转?一直转是占空比太小了,直接不转那就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

一直在转,不受接收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