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怎么设置混控连苏27

楼主(2019-04-02):
(图片)

网友:
不好说,肯定在混控里面,拿来我帮你设置

楼主:
有没有懂的求助

楼主:
已解决,这里分享一下吧
我是这样设置的;首先在设置(右边的那个)里打开Elevon(副翼混控)之后打开混控把两个行程调到100之后在退出去到Reverse(通道反向)把一或二反向连接舵机后观察舵面是不是对的如果不是就舵机线调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反向调换一下(一正二反或者一反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