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乐迪at9s 飞控u22三段开关两段开关设置

楼主(2019-04-02):
u22飞控乐迪遥控器三段两段怎么设置切换返航 ,盘旋,定高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不知您的飞机是多轴还是固定翼或者直升机,
如果是穿越机或者多轴,可以在遥控器内设置为多旋翼模型。
设置为多旋翼模型之后,在基础菜单——辅助通道——姿态选择内,可以设置
三段和两段开关来控制飞行模式的切换。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加售后QQ进一步沟通:
QQ:2850416977 285397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