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还能挽救的机会吗?

网友:
如果焊盘没掉还有返厂的机会

网友:
自己焊回去,返厂可能给你换新的

网友:
电容掉了  没事还可以用

网友:
少一两个电容实际是可以用的,具体有什么风险的话,可能猛推油门会出问题,缺电容的我都用过

网友:
温度太高华锡了吗?

网友:
这个电调飞盈佳乐的啊,还是不建议返厂,买一个也不要多少,自己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