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etaflight

楼主(2019-04-04):
cc3d刷betaflight,如何使用飛控接bb响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现,只要设置BB的信号输出口就可以。可能要编译吧?我是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现,只要设置BB的信号输出口就可以。可能要编译吧?我是没试过 ...

5imx有飛友有po教文沒有圖片

网友B:
直接从mcu上飞线,PA15-第38脚就是bf固定定义的beeper

网友:
还以为是刷板教程了!不都外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mcu上飞线,PA15-第38脚就是bf固定定义的beeper

不懂~請高手指點

楼主:
忘了說明~我是用mini cc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說明~我是用mini cc3d

PA15引脚,飞线出来接个3极管放大再接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15引脚,飞线出来接个3极管放大再接bb响

這我就放棄太~~~~~麻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