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mini飞控

楼主(2019-04-04):
APMmini飞控遥控器关闭后怎么跟失控一样的电机加速打开遥控器连接上之后又恢复正常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失控保护被启用了  最基本常识不懂吗 先断电在关控

楼主:
自己新手刚玩航模

网友:
先断电在关控。

网友:
泡泡老师的教程,对新手入门很有帮助的

网友:
了解一下失控保护,一般情况下会有直接降落,定点,爬升一定高度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