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S9D接收机

楼主(2019-04-04):
乐迪RS9D接收机ppm信号和SBUS 信号又什么区别啊

网友A:
sbus连接比较方便。一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us连接比较方便。一根线

ppm不也是一根线嘛

网友:
sbus更好吧,支持的通道数更多。ppm最大8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m不也是一根线嘛

sbus从头到尾都是一根线,根本上是脉冲输入方式

网友:
反正胆sbus就对了,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