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固定翼要不要校准电调

楼主(2019-04-05):
Apm2.8,固件版本是固定翼3.3。有两个问题,
1,发现解锁后无法上锁。
2,推油门保持不动,不管行程是多少,电机转几秒就停止。转速大概都差不多。

有没有人遇到过?
请问是啥问题呢?
电调如果要校准,应该如何校准呢。谢谢

网友:
找泡泡视频,校准电调,视频直接明了

网友:
固件最好是用3.15

网友:
用Mission Planner调参了吗?

网友:
固定翼一般不自动上锁,要想上锁要把ARMING_RUDDER 改成2 我不知道apm有没有这个参数,好久没有用了(pix有这个参数)。 电调必须校准,校准过程,开控,油门最高,飞控上电,电机滴滴两声响,油门拉到最低,电机滴滴两声响,再一个长音,校准完毕。

楼主:
谢谢大家。正常了,但是原因还没有找到。
我的心做法是,单独校准电调,不通过apm。然后换了3.1.1版本,但是油门问题还是依旧,不过上锁问题没有了,因为这个版本默认就解锁的,不用再上锁。

油门问题:没辙了,尝试把飞机完全装起来,上了舵机。由于太晚,准备第二天再尝试,奇迹发生了,油门问题消失了。
然后我以为是因为装了舵机的原因,后来者又把舵机拆掉,但是还是正常的。
我就纳闷了啊。现在还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