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中PID和角速度设置关系

楼主(2019-04-05):
在任务型无人机中P值是评测出最合适的值,但在穿越机中是根据自己手感而进行选值,但是不知道P值跟角速度的区别是什么,两者很模糊。请大师们解释下

网友:
越解释越乱,固件自带

网友A:
pid影响的是飞机对输入信号的跟随能力。角速度在穿越中用rate有点像油门曲线的意思。二者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影响的是飞机对输入信号的跟随能力。角速度在穿越中用rate有点像油门曲线的意思。二者不是一个东西。

跟随能力通俗讲时间缩短,响应速度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