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mini飞控GPS装机臂上可以吗

楼主(2019-04-05):
GPS装机臂上影响信号吗

网友:
机壁下面大电流严重干扰罗盘

网友:
一般都會用GPS天線架架高安裝...
為何會想裝在機臂阿!?

网友:
有影响的,最好离金属螺丝都要10cm以上

网友(2019-06-12):
离电机和大电流导线太近了,而且如果桨是碳纤维,高速切割地球磁场还会形成微弱电磁波,加上电机电调的高频交流电磁场,基本上GPS和罗盘就废了

网友(2019-10-08):
有那么严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