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遥控x9d 和t16

楼主(2019-04-05):
一直犹豫不决,jumper的t16和睿思凯x9d。大佬推荐那个,主要是飞穿越机用。t16新控不知道和x9d比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那个便宜买那个

网友:
t16和普通控有什么区别吗?好像没有配接收机(纯小白一个!)

网友A:
现在用的是x9d,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x9d,感觉还可以

X9d现在买感觉太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9d现在买感觉太老了

穩定性高才是關鍵阿

网友:
因为喜欢JR控外观,所以买了x9d,x9d右面键如果像JR一样是快捷的拨轮键,屏幕再是彩屏就好了

网友:
买t16吧,都是开源控。

网友:
t16和睿思凯x10s是一样的  性价比肯定t16高

网友:
买T16吧,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