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二gps

楼主(2019-04-06):
没有箭头标注安装方向不知咋装了,求赐教

网友:
不带罗盘,没方向要求天线向天就可以

网友A:
话说这种没焊罗盘插头的模块能不能自己加罗盘,我自己加了个hmc5883提示指南针数据错误

楼主:
那块加的应是指南针

网友:
以前听说精灵2的gps有个版本自带罗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没焊罗盘插头的模块能不能自己加罗盘,我自己加了个hmc5883提示指南针数据错误

请问这个gps罗盘的接口定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