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9-04-06):
不知道什么意思球
求!

网友A:
就只丢个图,看也看不清什么意思?要掐指一算吗?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东西

网友:
啥子东西   你说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丢个图,看也看不清什么意思?要掐指一算吗?

就是4和一电调绿了,然后飞控也不亮,不过飞控用USB接电脑却可以亮

网友:
估计是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