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玩纸飞机,一扔出去就翻身炸机了。

楼主(2019-04-06):
按照爱因制造那样做的。http://www.moz8.com/thread-140197-1-1.html?_dsign=7027cae1
扔出去后马上就开始翻身,大约在前边两三米的地方落地了,然后机头变形,螺旋桨断了。
有新手遇到类似情况的吗?是仍的太慢了还是因为不平衡?

网友:
都这样过来的

网友:
重心靠后了

网友:
首先自己的操控有没有出问题?再看制作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心不对!3!!扎头是重心靠前,翻身是重心靠后!

网友:
我也成功的摔进了水沟!然后被我暴力拆解了!

网友A:
看我这电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电装位置

用的 独立舵机?多大的?

网友:
是前后翻 还是左右翻  前后可能是重心问题, 左右可能是反扭问题(推力线太平行与机身)

楼主:
原来是起飞方式不对。开马力用力扔然后马上上拉就没有翻身了,但是这小飞机室外没法玩啊,有点风就吹炸了!要是想二级风还能玩的话,要做多大飞机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