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A6接收机由飞控供电电压低报警

楼主(2019-04-06):
富斯IA6接收机由飞控供电电压低报警,什么原因,万用表测飞控输出电压4.7伏

网友A:
是遥控器上报警吧?如果是,在遥控器上有一个电池电压设置,你把这个电压设低一点,就不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控器上报警吧?如果是,在遥控器上有一个电池电压设置,你把这个电压设低一点,就不报警了 ...

遥控器已经设置到最低报警值了,地面站设置时用USB向飞控供电,遥控器不报警,显示4.4V。接上电池后低压报警,显示4.08V左右,开始报警。测量电调输出5.03V,飞控输出电压4.7V。是不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已经设置到最低报警值了,地面站设置时用USB向飞控供电,遥控器不报警,显示4.4V。接上电池后低压 ...

是不是电池坏了?测量电池电压12.4V,好像没有问题?请大神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