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转向问题

楼主(2019-04-06):
做了一个风动船,转向,是放在水里转向,还是在风扇后面转向好,

网友A:
水舵阻力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舵阻力非常大!

请问阻力大是影响前进的速度还是指转向太灵敏

网友:
好多都是风吧

网友:
看你想怎么玩了,要飘逸的就风舵,要操控的就水舵。

网友B:
做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
风动的  当然要用改变气流方向来转向了   在水里加个舵阻力大  也容易挂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这样就行了

厉害了我的哥,请问这个是kt板做的吗,用什么胶水粘的

网友(2019-06-07):
很好看  国旗很好看

网友:
风动船,要么用风舵转向,要么就矢量转向,就是直接控制电机摆动来转向。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B:
做成这样就行了

我想知道这个是KT板吗,用什么胶粘的 ,在水上不会分解吧

网友(2019-12-14):
风扇后面吧

网友:
用的泡沫胶kt板做了一个,太重了,速度奇慢

网友(2020-03-24):
楼主这么厉害的吗?怎么完成的

网友:
路过一下。留下脚印

网友(2021-01-03):
用什么胶粘的 ,在水上不会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