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加GPS刷bf固件能返航吗

楼主(2019-04-07):
问一下各位f4v3飞控加GPS刷bf固件能返航吗

网友:
F4V3怎么连接GPS?有接线图吗

网友:
可以的,BF固件还是有返航的,至于接线图自己淘宝上看

网友:
不行的吧!inav也不稳定!

网友:
不能,bf固件根本就不支持返航,有些版本甚至连端口都关闭了

网友:
我的先刷了inav返航不稳定!又改的bf!只能看坐标用了

网友:
有人测试过了,只是不能和大疆一样返航

网友:
能返航不过不能自动着陆,手动

网友(2019-08-24):
穿越机别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