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试飞,悲剧了

楼主(2019-04-07):
我真不知道改怎么形容我的心情
刚买的naza v2套。换了新机架zd550能折叠,方便拿,结果呢,装好调试完成,在操场试飞,起飞后飞机左右摇摆,落下来后调低感度全部在100,然后起飞,左右晃动丝毫没有减弱,在空中一飞钟后直接翻了过来,脚架,桨和gps支架坏了,万幸。
当时云台甩飞了,脚架也坏了,没有换的,去掉脚架和云台,参数不变。换了一块电池,这次飞得要稳一些。飞机在空中试了一下横滚和俯仰。在4分钟左右,在地上看的清清楚楚,螺旋桨停转了,然后就直接掉到了地上。机架这次摔的差不多了,心疼啊
之前飞F450,动力部分没动,3508,700KV,乐天20电调,1255的碳桨,naza lite 觉得lite冬天起飞预热慢,换了V2,顺便把机架也换成折叠的,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A:
什么情况??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动力不足???

空中停车,很稀有的问题,网上也就一两例,没个所以然

网友:
你这真尴尬。。。

网友:
看到v2就想笑

网友:
还不如花50块买个二手apm2.6或者30块买个二手2.8,稳得你打瞌睡。

网友B:
这个应该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挺稳的

是啊,前几年用lite都稳的一比,结果上V2就成这样了,我也很纳闷

网友:
罗盘问题,干扰太大

网友:
干扰导致,我也遇到过

网友:
冒泡  顶一个

网友C:
空中停车,可能是电调过载,20A 的电调峰值是25a几秒钟左右超过就保护断电,3508的电机3s有16a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停车,可能是电调过载,20A 的电调峰值是25a几秒钟左右超过就保护断电,3508的电机3s有16a多

什么样的几率能让4个电调一起保护停转。而且我用功率仪表测过。1255的桨,12V,全油门才17A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几率能让4个电调一起保护停转。而且我用功率仪表测过。1255的桨,12V,全油门才17A电流。

是一个电调17a还是4个一共17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电调17a还是4个一共17A

当然是一个电机峰值电流17安,电调也是20,峰值能达到30A不低于10秒。理论上是没问题的,电调也是品牌的,不担心虚表的情况

网友:
DIY大部分是装配细节问题居多。楼主好好检查一番。对接能焊接的绝不用插件。大电流要两线拧成双绞线,信号线也要拧成麻花减少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一个电机峰值电流17安,电调也是20,峰值能达到30A不低于10秒。理论上是没问题的,电调也是品牌的 ...

电池的内阻是不是变大了,我做的无人机在第一次起飞前会做一次测试把飞机绑好在地上,暴力满油门一段时间看看电机电调电池是否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内阻是不是变大了,我做的无人机在第一次起飞前会做一次测试把飞机绑好在地上,暴力满油门一段时间 ...

当时摔倒地上的时候,电机温度感觉在35℃到40℃。电池肯定不到30℃,电调还没有电池热。没有测温的,只能大概估计。

网友C:
我的f450一次上升飞了340米高最后失控返航,2312的电机20a好盈乐天,电机和电池微微一点温度,电调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f450一次上升飞了340米高最后失控返航,2312的电机20a好盈乐天,电机和电池微微一点温度,电调没温度, ...

飞控已经寄回大疆了,等待检测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已经寄回大疆了,等待检测结果

期待结果,希望不是干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结果,希望不是干扰原因

没有问题才是最可怕的

网友D:
感觉电调偏小 ,对于飞行器电子设备留够冗余是很重要。四个电机同时停转,感觉像供电问题。自己检查电池和线路吧。玩飞机细节决定成败,摔两次就学会了。

网友E:
是不是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干扰太大

有没有干扰不知道,大疆售后把东西有寄回来了,检测没问题。。。这是我最怕的结果。打算出设备回血,玩悟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调偏小 ,对于飞行器电子设备留够冗余是很重要。四个电机同时停转,感觉像供电问题。自己检查电池和 ...

自组算是放弃了,成本高,还不如买个悟1。算下来价格都差不多。关键性能稳定。
就是悟1的续航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