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7):
遥控器,怎么配无人机

网友A:
无人机随意买!接受机和遥控器得配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随意买!接受机和遥控器得配套就行!

怎么接受呀,不会

网友:
说个大概思路,请参考。控制无人机(动力系统是无刷动力),首先是无人机的的飞控(f3、f4、apm以及各类商品飞控)链接电调、电调链接无刷电机,接下来就是你买的遥控器的接收机与飞控链接了,有的飞控是可以与接受的副翼、俯仰、翻滚、油门通道分别连接的、有的飞控是需要与接收机的ppm或者sbus输出链接,具体看你的飞控,链接完毕之后,接受与遥控对码。然后就可以飞了。这只是大概的思路,具体还有很多细节。我也是新手,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受呀,不会

任意一款遥控器都有自己的协议!所以不同品牌的遥控器需要自己的接受机!遥控器发射信号,接受机接受信号!

网友:
说实在话如果米多的话就买到手飞fms或者无风的,米少的推荐福斯i6够用了买控的时候记得买接受,可以理解为控是发射端,接收器是接受指令并且给出信号的地方,而飞机则相当于外置模块,是接受接受机信号做出反应的地方,所以控有一个就行,飞机随你爱多少多少

网友:
我有个机架你要不要,f4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