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组3S

楼主(2019-04-07):
18650电池组3S航模电池有没有聚合物电池耐用同等容量的电池那个续航时间长

网友:
放电c数不够

网友:
激烈驾驶就不要用18650

网友:
一般在电流要求不大的远航机上用多p(并联)来实现高能量密度。如果平时飞的小航模(比如一米翼展左右的塞斯纳等)放电电流达不到,不具备实用价值

网友:
现在具备使用价值的18650电池应该算是索尼的vtc6电池,持续放电电流30a,当然我20a放电的时候,电池温度就已经达到60度左右了,30a放电没有条件测试。这个电池用在一般的航模上基本上都没问题,包括穿越机什么的,但是你想花飞什么的,估计放电c数还是不够的,毕竟锂聚合物电池的c数可以达到100c或者75c。续航能力肯定会比锂聚合物电池高,毕竟锂聚合物电池的能量密度在150w/kg,而18650的能量密度在240w/kg,至于耐用性,18650应该也不错的,这种电池耐操性比较好,满电存放,或者放电至2.4v,理论上也不会伤电池,当然具体数据还需要实验验证。关键就是现在vtc6的电池不太好买,没有太多靠谱的卖家,而且市面上的货确实不太多。

网友A:
我就是用的18650电池组的3S2P 用朗宇X2212 2450KV飞纸飞机没问题 不适合暴力飞 续航比锂电久 18650适合低KV配大桨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18650电池组的3S2P 用朗宇X2212 2450KV飞纸飞机没问题 不适合暴力飞 续航比锂电久 18650适合低KV ...

我也正想组一个飞纸飞机,请问下怎么接平衡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想组一个飞纸飞机,请问下怎么接平衡头

百度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