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有点恍惚,希望能够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2019-04-08):
s500机架,20A电调,880kv电机两块3000毫安电池大概有两斤了,油门到51%左右起飞,如果换30A电调不知道行不行得通,感觉过重了,各位老大有没有建议需要换什么配置的吗?

网友A:
机身重量跟电机和桨搭配是一门学问

网友:
不懂,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3510电机,换12~13寸桨,

2216  880kv还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重量跟电机和桨搭配是一门学问

之前我有一张图的里面有写怎么配置现在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够哦

网友C:
我的也差不多这个油门起飞呀。。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差不多这个油门起飞呀。。有什么问题。。

感觉重了点

网友D:
换30a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30a电调试试

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