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APM2.8 m8n 室外也定不了位

楼主(2019-04-08):
APM2.8   m8n 室外也定不了位试了好多次插拔电昨天也是插头对

网友:
APM就是这样,垃圾德很

网友:
去参调软件里面没有显示什么吗?

网友A:
收到几颗卫星,大于9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几颗卫星,大于9颗了吗?

定不了位搜不到星,飞控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几颗卫星,大于9颗了吗?

一个旧飞控一个新飞控,新飞控搜不到星换旧的立马搜到,再换新的也能搜到。隔天又搜不到了

网友B:
apm的固件只支持单模工作的gps。你把模块改成gps单模工作模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9-06-26):
引用 网友B:
apm的固件只支持单模工作的gps。你把模块改成gps单模工作模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咋个改 在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