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失控

楼主(2019-04-08):
请救一下,我的穿越机失控,我一开始因为是遥控器问题换了,第一个是外国的一个控不知道牌子之前飞都是好的突然失控好多次连续性的,然后我换富斯i6x还是失控,换了飞控还是失控,现在换了富斯nv14还是失控,飞机失控滚下来的,去捡放平是可以解锁继续飞,飞一会就会失控,是什么原谅,救大神指点

网友:
两个飞机都这样?

网友:
飞控死机,你可以将时空保护设置好测试一下排除失控的问题,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估计电调问题~ 失控时突然翻滚还是直接停机?

网友:
飞控死机了吧

网友A:
遥控失控是摇杆不听使唤,飞控死机是直接翻滚坠地

网友:
飞控的问题应该

网友:
同意。飞控问题吧

网友:
你把配置说清楚大家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失控是摇杆不听使唤,飞控死机是直接翻滚坠地

滚下来

网友:
排除法,应该就剩动力系统了

网友(2019-12-17):
我也是这样,我放在那里怠速,一会儿就失控了,飞机就在遥控器旁边,我都惊了,这我哪敢飞,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上黑羊TBS915!!!!!!

网友:
我X9D  开始XM+接受 近距离失控两次   换R9M又失控  果断上黑羊915 至今没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