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问题

楼主(2019-04-08):
大家有没有出现过,飞着飞着遥控方向就变了 ,往左侧飞它往右,前进它向后飞,用的是APM飞控,接收机是mc8r e

网友A:
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反了

起飞后前后左右都是正常的,有时候飞两三分钟就出现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后前后左右都是正常的,有时候飞两三分钟就出现方向反了

推油门时和减油门时可能误动了航向,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自己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