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NAZA-M LITE

楼主(2019-04-08):
新手请教 NAZA-M LITE 的飞控看哪个灯可以确定GPS已经定位

网友:
尾灯绿色慢闪

网友:
GPS确定位是绿色的

网友:
插调参数据线的那个四方块上LED灯,GPS档一闪绿灯不闪红灯就是已收6颗星以上

网友:
说明书大疆官网去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