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 重新刷机后不能对富斯1的频。

楼主(2019-04-08):
【求助】D10 重新刷机后不能对富斯频。

闲鱼收到的d10,描述是换了高频头,刷了固件,但问他换了什么就说不记得了。收到控后看底部标签撕断(本人没有拆开查看里面换了什么),开控后能对上rx601和伟力F949的小飞机,但没法对上富斯2的接收,固件显示v1.1.2-xxxxxx。

今天把控刷到5.0,按教程做,但刷5.0nightly build时一直不成功:每次刷完后开控自己显示usb符号,连电脑每次都要格式化,格式化后重启多少次都正常,但一copy 5.0nightly的文件进控就必须要格式化,试多少次都不成功,个人怀疑是rom有坏道?不能复制文件太多加满内存?不知猜想是否正确。。。。。

把控刷为5.0则能正常开机了。
现在问题是:刷5.0后不能对伟力了,模型——协议——所有的frysky前都有* 星号了

估计是软件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另外,想对富斯2代fshd2a的接收应该如何做?除刷入5.0外还需要写入什么程序吗?必须确认是否有换高频头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按NET进入U盘模式去改hardware这个文件呢?新手刷机后经常忘记设置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按NET进入U盘模式去改hardware这个文件呢?新手刷机后经常忘记设置这个文件。 ...

非常感谢,研究了一晚,扒文扒到眼光光的.......问题解决了:因卖家没有告诉是用哪个高频头,只能自己拆开来看了,控内用了7105+24L01, 又扒了一堆文章,最后在hardware里删了; 号. 没有用上4合一头非常遗憾啊, 谢谢你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研究了一晚,扒文扒到眼光光的.......问题解决了:因卖家没有告诉是用哪个高频头,只能自己拆开来 ...

不客气。我当初捣鼓d7e(也是7105+24L01)一个多月差点把控扔了。也是自己没仔细研究D固件所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