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405飞控如何加装气压计?

楼主(2019-04-09):
手上有一个大力的f405飞控,但是不集成气压计
查了资料发现气压计一般都接在SDA和SCL接口上,但是这两个接口被我用于电子罗盘了
现在还空着一个rx2,tx2和rx4,tx4
请问可以接在这两个接口上吗?

网友A:
依旧接在iic接口上 scl sda是可以并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旧接在iic接口上 scl sda是可以并连的

受教了,请问调参软件里需要额外设置吗?还是直接打开气压计就可以识别?

网友B:
有看到foxeer的405不支持这样,官方说只支持一个,我的是大力的405 aio,没太刻意试,反正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请问调参软件里需要额外设置吗?还是直接打开气压计就可以识别?

地面站里选择auto会自动识别出来,但有时候会不准。所以还是尽量手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看到foxeer的405不支持这样,官方说只支持一个,我的是大力的405 aio,没太刻意试,反正没成功

心一下子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看到foxeer的405不支持这样,官方说只支持一个,我的是大力的405 aio,没太刻意试,反正没成功

请问没成功具体是什么状况?气压计无法识别还是气压计和罗盘都无法识别?
我查了下资料看到说并联两个传感器的地址需要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选择auto会自动识别出来,但有时候会不准。所以还是尽量手动设置。

可以说下用的是哪款飞控吗?看到楼上说有失败案例,我在想重新买一块确保能用的飞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用的是哪款飞控吗?看到楼上说有失败案例,我在想重新买一块确保能用的飞控吧

我用的 F4V3 不带电流计的那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没成功具体是什么状况?气压计无法识别还是气压计和罗盘都无法识别?
我查了下资料看到说并联两个传 ...

应该就是地址问题吧,先安装的气压计,识别了,再安装的罗盘,两个都不认了。还是用F4V3吧,我已改用这个飞控了,还便宜,GPS罗盘安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地址问题吧,先安装的气压计,识别了,再安装的罗盘,两个都不认了。还是用F4V3吧,我已改用这个 ...

手上也有个f4v3,飞机还没开始组,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网友C(2019-06-05):
我也是f405Aio飞控,安装气压计模块也认不出来,设置里也打不开气压计选项。

网友B(2019-07-15):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f405Aio飞控,安装气压计模块也认不出来,设置里也打不开气压计选项。

已测试成功,GPS加气压计,并连I2C,老固件会有问题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B:
已测试成功,GPS加气压计,并连I2C,老固件会有问题

气压计怎么接啊

网友(2020-01-20):
不记得了,应该是sda,sdl,+,-这几根线,跟GPS用的并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