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

楼主(2019-04-09):
FS_i6可以用来遥控汽车吗,如果可以需要怎么做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咯

网友A:
应该可以遥控汽车,双向电调和方向舵机插接收1通道或者2通道,看你遥控设置,反正摇杆推前就是前进拉后就是后退,左右就是转弯,注意上电校准电调就可以,我用萝莉遥控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遥控汽车,双向电调和方向舵机插接收1通道或者2通道,看你遥控设置,反正摇杆推前就是前进拉后就是 ...

我的左手油门不是中位,也可以吗

网友A:
我也是左手油门,我的意思是左手那边不用了,直接用右边的摇杆就可以了,1,2通道不是右边的摇杆吗,油门不一定要第三通道才可以的,用其他通道也一样,
右边的摇杆不是中位吗,我用萝莉控也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左手油门,我的意思是左手那边不用了,直接用右边的摇杆就可以了,1,2通道不是右边的摇杆吗,油门不 ...

多谢,明白了

网友:
刚开始看到遥控汽车还以为是真汽车。。

网友B:
用2段开关控制前进和倒退,前提是要用有霍尔传感器的电机和电调、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了,用在车上和船上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段开关控制前进和倒退,前提是要用有霍尔传感器的电机和电调、

为什么啊

网友:
有霍尔才好正反转,有霍尔启动扭矩才够大。

网友:
毕竟怎么多通道加个舵机云台加个相机图传然后你懂的

网友(2019-05-24):
把方向舵机插入ch1,看看那个摇杆工作,再试ch2,ch3,ch4,这样就知道2个3P插头该插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