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不准

楼主(2019-04-10):
我的飞机一键返航有一次7米内有一次直接加速往一边飞是gpa问题么     大佬帮忙看下我的飞机gps是个什么东东需不需要换还有该调哪里室内才6颗星

楼主:
真的是小白啥也不会刚弄懂地面站

网友:
可以试试再加一个外置罗盘,或者就买个罗盘GPS一体的,基本上误差不会超过50公分

网友A:
你的gps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自带罗盘,如果没有罗盘的话,貌似误差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ps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自带罗盘,如果没有罗盘的话,貌似误差会比较大。

能校准罗盘

网友:
室内我都搜不到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APM来讲,这个状态也算是很好了,你也别把低端玩意儿期望的太高了!期望越高,失望也大,卫星发射还有 ...

这个低端货练练手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有时候能返航就不错的了

网友C:
炸鸡了你自然会去捡然后就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了你自然会去捡然后就返航了

已经换进口m8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