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楼主(2019-04-10):
华科尔210的摄像头可管焊到f4飞控上?

网友:
只有三根线的话应该没有啥问题,正负极加上信号线,摄像头常用的接线方式。

网友:
焊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红正黑负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话飞控会坏吗

如果你要保险的话,就要把外壳拆开,然后用万用表或者凭经验来判断到底哪根是地线,哪根是火线,另一根肯定就是信号线了。一般人懒得费这个功夫,或者电子技术水平一般的,也判断不出来,那就试着来呗,坏了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