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的穿越机

楼主(2019-04-10):
穿越机
自己焊的分电板接线
可能存在焊的技术问题也可能是接线问题
组装完整之后上电池
电池发热
某一个电调发热,出烟
这个图片是我把分电板上的接线焊出来了
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可以评论
谢啦

网友:
按描述分析,发热的那个电调电源线极性反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池发热像是短路 万用表测一下呗

网友:
图片是拆了的,没法分析,用万用表单个测量电调,电源接错是不可挽回的,装机一定要再三确认正确才能通电,切记!

网友A:
电板插头正负极焊反了,,你看一下,看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刚才把自己的分电板拿出来看一下,是正负极插头焊错了,

网友:
长X型      先学学 我也做个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个手都在捧着飞机,那么问题来了,谁在给你拍照片呢?

女朋友

网友:
焊工不行,还没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板插头正负极焊反了,,你看一下,看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错误好明显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朋友

除非把她也拉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