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哪吒飞控

楼主(2019-04-10):
买新大疆naza  lite好呢还是买一个二手的V2好呢那个性价比好呢纠结中这2个飞控稳定相差很大吗

网友:
二手的就行

网友:
lite比V2少一些功能,不过基本上也用不上。其他差别很小,几乎看不出来。另外就是买V2二手一定要小心

网友:
V1也可以

网友A:
naza liteGPS很稳,姿态飘

网友:
两种飞控差不多,LITE只能用非凡一类的OSD,或者泡泡老师的APM OSD 改装给LITE用。V2控有专用的OSD。闲鱼上的V2有真有假,最好能面交验货,用飞控调参软件可以验真伪。LITE飞控只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再参考一些帖子,就能设置成功,我前天就用新买的NAZA LITE 爽飞了一把F450,默认参数,还不错,没有大多数人的起飞一边飘的情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GPS很稳,姿态飘

请问你的450用的什么电机和桨啊

网友:
我也出v2  只有主控和配的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450用的什么电机和桨啊

1045自锁桨

网友:
我有V2成色还不错

网友:
我就用naza lite 刷的V2,非常稳,加fs-i6控,18650电池,飞的很稳,

网友:
飞的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