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9-04-10):
一会花一会好一会没有。 什么情况这是。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图传接触不良,下单就完事了

网友:
最实在的方法就是换新的

网友:
图传摄像头焊接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 换一下场地

网友:
有可能是液晶屏线或者是液晶屏上的逻辑板问题,拆开液晶屏把屏上的排线拔下来用橡皮擦把金手指擦干净再装上去

网友:
图传散热问题,你吹几口仙气试试!换新的吧!

网友:
小飞手信号不好 我也是这个问题 买了个眼镜就能飞能远了看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