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大神指点

楼主(2019-04-10):
求大神指点!!!为什么我的四轴总是三个电机先转,机身已经明显倾斜了最后一个才转?导致起飞非常不稳会出现翻身现象。我每个电机都已经校准了啊?

网友:
同步校准然后检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有用的方法就是把4个电调和电机全部拆下来,一个电机对应一个电调分别插(焊接)好3根电机线,然后找一 ...

调好了谢谢

网友B:
是什么问题跟大家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问题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的电调没有同步校准,校准之后有怠速,在地面站上改个参数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