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MCE7控,要用什么接收器可以玩 F450 apm接收器,

楼主(2019-04-11):
大佬们有办法吗

楼主:
写错了,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
APM可以直接接PWM接收机的,所以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接收,就正常飞固定翼用的接收机就可以

,具体型号就不清楚了,没用过MC的控

网友(2021-03-30):
mc8rb 直接变成8通接手,想怎么弄就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