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三代遥控,没玩过航模不知道这些开关按钮是控制什.....

楼主(2019-04-11):
没玩过航模。,现在自己准备学者做个玩,,现在准备开焊,不知道这些按钮。开关等都是控制什么的。我好重新按照顺手的位置摆放。。。最主要是要是做好了而不会那就用太尴尬了。。求知道的帮忙告诉下

网友:
按钮是基本操作要用到的,就像你手机的返回键和菜单键

楼主:
编了个号码。求知道哪个告诉我哪个,着急用,谢谢/我当然知道有用。就是问做什么用的。知道哪个告诉我哪个

楼主:
比如哪个按键是返回键。哪个是确认键,哪个是上下键。。这样的描述我就懂了,完全不知道最上面一排1-8是干什么的

网友:
控制飞机                           呗

网友:
举个例子  开关可以控制飞机起落架  电位器可以控制云台转向

网友:
上面那些开关干什么要在程序里面设置,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只能干什么。  只有下面有说明的几个按钮开关功能是不能变的。

楼主:
我用的萝莉三代A12的程序,不谁知道告诉我功能

网友:
我爱萝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9  10上下微调摇杆,屏幕菜单翻页也用到,11 12左右微调摇杆,13返回键 14菜单键,15确认键,至于上面2段和 ...

PPM耳机插座,,和模拟器是俩接到一块了还是?,    不懂PPM插座接航模遥控为什么要个PPM耳机插座,模拟器没买过也没用过,不知道13引脚模拟器怎么接线。接去哪。PPM紫线接去哪

楼主:
其他的都看懂了,,就这俩接线没看懂

楼主:
遥控电路上其他都看懂了,就这俩接线没看懂

楼主:
哦,,还有上排左边开关,和耳机插座不用接VCC吗?怎么没画线

网友:
1-5是开关通道可以控制灯之类的6-8很摇杆一样可以控制舵机之类的

网友:
9 10上下13 15左右 11 12确定返回 14菜单不懂安上面的焊接 也好用

网友:
模拟器需要高频头才能连接

网友(2019-06-27):
我也不懂,就慢慢的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萝莉三代A12的程序,不谁知道告诉我功能

求一套资料

网友:
我刚做好一套萝莉控,之前和你差不多一样,做好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按钮开关是调整菜单用的,旋钮和开关分别管各自的通道。

网友(2019-08-06):
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2019-09-17):
不是有电路图吗?为什么要看这个图

网友:
人家都给你标好了

网友:
控制夜航灯云台等等

网友(2019-10-17):
终于知道这些按键是干什么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