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

楼主(2019-04-11):
问一下L9R接收机 线炸断了 焊接在一起为什么没有用
还有补救办法吗

网友:
里面是两根,外面是底线,里面银线是信号,要分开焊

网友A:
高频的东西很复杂,为了安全换个天线吧,很便宜的。  淘宝很多,2.4g的就行,不要去航模店买,比较贵,专门的天线店一元到五元。

网友:
穿越机老实用xm+啊 ,剪断焊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的东西很复杂,为了安全换个天线吧,很便宜的。淘宝很多,2.4g的就行,不要去航模店买,比较贵 ...

早说啊,航模店买东西,凡事沾了航模边的一坨屎都奇贵。一个棒子天线航模店买20不包邮,专门卖天线的店子5元包邮

网友:
L9r天线很复杂的,换吧

网友:
换根吧 靠谱点

网友:
我靠,210飞机用这么大接收机。。。

网友:
同轴线,淘宝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