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如果你的 接收机坏了那么好你可以用热熔胶粘起来然后用绝缘胶带粘一下。 不要焊。焊是没有用的。  刚唔到。 分享给友友们

网友:
啊?这是为啥?热熔胶不会导致接触不良吗?

网友:
你是把外边那层网和里边那根芯焊一起才不行的吧?

网友:
不会吧,怎么可能没用,芯连芯,网连网

网友:
谁教你这么做的呀?

网友:
接收机里面有两根线,里面那根线是传输信号的,外面那个线是屏蔽层的,必须是导电的东西他才能屏蔽信号。你这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外面破损了现在你天线的频率是不确定。

网友:
这种修复一点用都没有,最靠谱的方法,就是淘宝买个天线自己安装上,一根才一块钱。

网友:
哪来的歪理

网友:
其实对绝大多数不带铜管的天线来说,只要断的不是太狠,剩下部分足够的话重新剥掉一段屏蔽层就好了,真正的天线就是最前面剥掉屏蔽层那段,后面的带屏蔽部分相当于是信号线。

露出长度理论上是2.4g信号波长的1/4,但实际受材质影响,所以说最好参考同型号的其它接收,或者双天线的参考另一根,还可以参考前面断掉的;
补充一句,你说焊上不行,大概是把里面的芯和屏蔽层给焊一起了吧